ASUS P4P800紫线对地短路,南桥发巨热,求助找不到1117之类的东西

楼主(2009-08-17):
ASUS  P4P800紫线对地短路,却有时候能开机,偶尔开了一次机,南桥发巨热,找了半天1117之类 的稳呀器就是找不到,应该没有紫5V直接供南桥的吧,可是我根本就找不到和紫5V直接相连的东西,求助这样的情况要怎么解决,南桥肯定是挂了不用说,但是总想知道它是怎么挂的......

网友:
那不一定哦!我以前也修过一片这样别人认定是桥坏的板,也是ASUS,你换个I/O应该就可以通点,然后就是 那1.5V的电压没起,你换掉管子就可以OK了,以前那板跟你的毛病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INTEL..大南桥...
显卡核心供电不正常会..导致..南桥非常烫....
量量看吧....!!!

网友:
如果待机就SB发烫,那就是SB坏。

网友:
没有117 也会有类似形状的DC芯片, 或者通过LM324转换出来的, 自己好好跑跑, 不可能没有

网友:
如果待机电压短路了,那就没得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管子是哪个,谢谢,明天先换IO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INTEL 大南桥,确定待机南桥没有发热,显卡供电 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我刚遇到过,是一块红霆845GL主板.启动不了,测紫线对地短路,查各路5VSB供电电路元件、IC均未发现问题(此板不集成网卡),因这是公司的电脑,就抱着修不好也要知道原因的想法,将大SB吹下,短路现象消失,用万用表测量SB的BGA脚,果然是它有短路。虽然问题找到了,但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5VSB会直接进南桥的,请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