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m 有待机,电流能上到0.09就没掉到0了

楼主(2009-08-17):
ibm a21m 有待机,电流能上到0.09就没掉到0了,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电路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充电路问题

网友:
3421 3410看看

网友:
看3M 5M有没有短路,V3 on和V5 on信号有没有加到MAX1632EAI的7脚和28脚上,换MAX1632EAI试试,先把3M 5M搞出来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