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ghost装系统 装不进 报错A:\GHOSTERR.TXT 的处理

楼主(2009-08-17):
GHOST复制文件过程中出现A:\GHOSTERR.TXT错误,是说Ghost软件复制数据的过程中读写出错,保存出错信息到A盘里

1、出现这个错误主要问题是光盘、光驱问题。换张光盘,换个光驱再装,电脑就是这样,光盘,光驱都是好的,但这个光驱就是读不了这张光盘的情况时有发生。
2、选用光盘自带的 WINDOWXP PE系统,把镜像复制到C盘,看能不能装成。
3、也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1)把这块盘挂到另一台电脑上做从盘,扫描修复C盘。我的电脑—右击要装系统的磁盘驱动器(C)—属性—工具--查错,开始检查—勾选“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试图恢复坏扇区”—确定--开始—重启,修复后再装。
(2)把C盘中需要保存的文件保存到其它分区或另一块硬盘中,格式化这块硬盘C分区后再装。
(3)把硬盘拿到同你机子配置一样的机子上装,还不行,可能硬盘有问题了,修复硬盘。

不知道大家还与到什么问题报错报错A:\GHOSTERR.TXT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一起交流

网友(点评):
我碰到好多,90%都是ghost文件有丢失现象。

网友(点评):
有时候第一次出现错误 你重新分区后就能正常装进系统 也不一定是GHOST文件丢失

网友:
我来补充一点,有时主板电容爆浆后安装系统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单位里就有一台品牌机,我总是GHOST到35%左右时出现A:\GHOSTERR.TXT ,也跟楼主一样换了几张盘,和把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还是如旧,打开机子一检查,晕,有五六个电容爆了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同上解决,但有一次情况特殊.更换了一下内存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不过都是光盘或者光驱的原因。方法也是进PE,拷到其它盘符下手动GHOST解决。

网友:
偶也遇过几次!换了张光盘就好了!

网友:
我只用我自己的光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光驱问题.

网友:
5块一张的盘你还想多好.......?

网友(点评):
5块都贵了,我们这儿2元。

网友:
1.光驱读盘不好。2.光盘有划痕,3。刻盘没刻好,用8速刻。

网友:
一般是光盘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光驱和光盘的原因,每次刻录的时候,最好是低速刻录

网友:
如果喜欢用U盘装系统的朋友也要注意,镜像文件被病毒感染  也会出现

网友:
多数是光盘和光驱的问题

网友:
有时是换光盘,有时是换光驱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的,有很多种原因,最简单的办法试试用原盘安装

网友:
光驱的线的事

网友:
有时内存不好,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认为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硬盘

请认真阅读主题
菜鸟阶级

网友:
光盘``````或者版本的问题```

网友:
大多是光驱或光盘的问题

网友:
1.光盘
2.光驱
3.内存
了解了

网友:
硬盘问题 光盘问题..数据线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光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下载GHOSTXP系统里的一段.写的比较细.:可参考下

一般出现A:\GHOSTERR.TXT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
1.ISO文件正确或者ISO下载不完整,无论什么方式下载一定要校验MD5码
2.光盘质量:因购买光盘或者刻录盘质量有问题而导致恢复失败
3.光驱质量:因为光区激光头老化读盘能力下降而导致恢复失败
4.刻录机:因为刻录机刻录质量不好或老化导致刻出的盘质量有问题而导致恢复失败
5.刻录方式:因刻录速度过快导致光盘不好读,建议刻录时选择16X/24X速度一次刻录
6.超刻:因超过刻录盘容量而导致部分数据不完全引起的恢复失败,一般在680M内适宜
7.硬盘有坏道:因为坏道导致GHOST无法写入
8.硬盘问题:完整的格式化一遍C盘
9.硬盘没有盘符:因病毒或者其它以外导致的分区表丢失引起的恢复失败
10.超频:因为超频不稳定导致的恢复失败
如果排除以上问题,仍读盘错误,则可能是其它硬件问题.一个完整的硬件系统由许多部件组成,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某个关键部件品质不稳定,则整机就运行不稳定.在这样的系统里运行Ghost,自然会出错.按经验,首先应该怀疑内存,应更换内存试试.双条内存的兼容性.其次,检查主板,硬盘(及其数据线),再留意一下CPU的发热量是否正常.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方法,这里仅点到为止.
很多品牌机上就存在这个问题,在主分区之前隐藏一个厂商安装好的分区用于整机系统检测的,因此在品牌机上进行GHOST时应将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光盘花了,可以试着用洗洁精顺时间抹几遍,然后用清水洗干净,擦干。我试过几张花碟的系统盘,都能顺利完成安装。不知是我的运气好,还是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
光盘,光驱,内存条吧。还有就是看看BOIS里的sata接口设置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常见  1  换光盘  光驱   2 进PE 格式化C   3  问题基本解决  呵呵

网友:
检测方法  换盘   内存  cup

网友:
不顶对不起自己

网友(2009-10-15):
我修过一个机子,问题如上,什么配件都换过,就是得不到解决,最后换了块CUP,故障解决了,郁闷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装系统时常见的。本人一般是更换光盘重做

网友:
1、光盘有问题(多数)  2、光驱有问题(多数) 3、内存有问题  4、主板不兼容或存在故障

网友:
恩恩 ,的確是,換光驅,換光盤什麽的就好,不過我現在基本不用盤上的GHOST鏡像,把好的鏡像放U盤,在進PE把鏡像拷貝到機器上,這樣也可以解決問題!

网友(2009-11-26):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是光驱不认系统光盘,我一般的处理办法是换别的系统盘,如果不认GHOST盘的就拿纯净版的系统盘装系统

网友:
我碰到此问题一般是更换内存解决。

网友:
多数光盘问题

网友:
楼主,24楼的给出的是正确答案,参考一下

网友:
775CPU的主板如果CPU风扇安装不好的话 也会出现装GHOST系统的时候提示错误或者是自动断电保护

网友:
光盘 和硬盘的 应该比较多

网友:
不知道用U盘会不会出现这个错误!!

我一直用U盘装!!!

网友:
你换张光盘或光驱试试

网友(2011-03-12):
我搞过几次 有时内存坏也是这样的

网友:
也有这种情况 ,我的U盘量产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还好我拷了几个镜像,一个不行,换了另一个,成功了。

网友(2011-05-14):
Ghost我现在都不怎么用了,楼主以后可以试试Acronis

网友:
大多是换张盘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换换光驱数据线,应该可以搞好的

网友:
系统盘、光驱嫌疑最大

网友:
直接换张好光盘就好了

网友:
我经常遇到的是光驱读盘能力差或盘的表面已经被划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是经常碰到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还遇到过时间日期不正确 造成装不上系统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一张光盘用过几次就不行了\
后来我直接把镜像文件拷到U盘里 然后用光盘启动PE
然后再PE里面启动GHOST软件 在恢复就没事了

网友:
我碰到过,光驱,光盘,内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进PE运行GHost就可以

网友:
把它格式化后复制个系统进去,然后换个好的光驱在装!!

网友:
我上次给东芝的本本做系统把硬盘挂到台式上面用光驱做,可是光驱不认盘,郁闷换了几张还是如此,又换了光驱还不行,最后是数据线的问题,大家以后 也注意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过的装的过程中报错,一般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复做了几次都是这个提示,
后来换了一张光盘就好了,我查看了一下那张有问题的光盘,发现有一个划痕。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换不同的光盘

网友:
源文件即 *.gho 文件损坏  换个     还有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换了一张光盘和光驱,不行,重格重分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