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不停地向上翻动

楼主(2009-08-17):
我的一台HP540手提,外接显示器正常.
本身的液晶屏时好时坏,经常向上不停的翻动.屏幕上方还有一条彩色线.横条.
请问是屏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请问要如何测.谢谢.

网友:
屏线松了吧

网友:
插过屏线、高压条线。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有老师出来答一下吗

网友:
总不至于按键出毛病了吧?

网友:
逻辑板上芯片坏了,如果屏线确定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CRT有这样的毛病  液晶这样的真还没见过

网友:
HP手提???楼主的是本本吧???建议飞一下屏线看看

网友:
笔记本的主板坏了。

网友:
是屏坏了 建议更换

网友:
屏坏了。如果是三星屏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