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机总提示CPU设置被更改了,要接F1

楼主(2009-08-17):
主机开机总提示CPU设置被更改了,要接F1,但CMOS中的其它设置都没有变 包括时间也是对的 如果关机再开机时间间隔半小时以内就不会出现以上情况,如果开机间隔多于半小时以上,就要按F1才行,
cpu

网友:
电池..有正常..电压没..?

网友:
先看电池,是不是电压不足,
再有就是bios芯片可能要挂了。

网友:
从新刷个BIOS呢?

网友:
电池没有问题,换过好几个新的都不行,主板是 映泰I945P-A7

网友:
我还以为又是华硕的垃圾主板才有这个现象呢
原来映泰也有

网友:
是华硕扳子吧?CPU风扇电源插错了,插4针上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CPU的风扇没插对吧,还有就是电池座是不是有问题,补焊一下,以及电池到跳线之间的线路的元件是否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刷新BIOS

网友:
这主板以前没有问题,最近才出现的这种情况,总要按F1的 电池换过了,电池座也处理了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板子时间还是很准的,

网友:
看看跳线!我曾碰过硬盘跳线设置,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晶振我换过,包括那两个小电容也换了 没好使,现在我刚刷的BIOS 等机器关机时 下次再开机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不知道刷完BIOS后情况怎么样了,我觉得应该好了吧

网友:
应该是 BIOS 和SB 问题比较大 我的思路 只供参考

网友:
刷完之后,现在看来故障还没有再出现,这个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因为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时间间隔长一些。。。

网友:
刷过BIOS后,这几天观察,故障没有再出现,。。。。

网友:
呵呵。原来就是BIOS重刷一下就行。看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很值得学习,BIOS的问题也很多呀

网友:
上次一块华硕板老是开机检测到新cpu,提示F1之类的,检查后发现CPU短针,补上后OK

网友:
我那华硕也有这个现象,我也回去试下]]]]

网友:
晕。。好象华硕很多出这问题地哦。
还是什么提示风扇有问题地。。晕哦。

网友:
如果是478的座子 应该查下AF26脚  跑下线路  没插CPU时应该是3V   上CPU是应该是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