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方正R350的机器,测试的时候记得装CMOS电池,否则不跑码

楼主(2009-08-17):
客户一台方正R350的机器屏碎了,拆开直接拿一14.1的宽屏准备换,上屏支架的时候发现不对,是14.0的屏,让客户把机器留下,然后满世界去找14.0的屏。总算在淘宝上找到一块,不过是二手的,也要500大洋。

     换上后,开机测试,屏亮了,然后将屏装好,再习惯性的重新开下机,奇怪了,又不亮了。多次开关后发现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麻烦了,机器的主板上也出问题了。没办法,只能继续修主板,还不能从客户那里多收钱。

     首先因为机器不亮的时候不跑码,就把故障范围锁定在南桥,北桥,CPU座的虚焊上。依次压上述件,发现在按压CPU座的时候,都能够正常的亮机,因此,确认是CPU座虚了。取下主板,上BGA加焊CPU座,冷却后上电测测试。机器跑了一个C0的代码,然后就不动了,心想不对啊,没理由啊。忽然想到IBM有一款机器不上CMOS电池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就将CMOS电池装上再上电。跑卡一路顺利的跑到亮机,多次开关,确认之前的故障已经修复。

     因此,提醒下,在测试时尽量的装上CMOS电池,以免小小的疏忽坏了大事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刚刚又学到一招

网友:
14.1是方平,没14.0这东西

网友:
IXP400、450南桥好象都是这样,不装CMOS电池,南桥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