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存系统总线一条没电压怎么办,

楼主(2009-08-17):
请问内存系统总线一条没电压怎么办,另一条没有电压,量了是开路了,找不到从哪里来的,请问主板上说的系统总线是有哪几个芯片使用的,南北桥 CPU 还有内存是不是共同使用这两条总线,这个总线问题真的不太清楚,各位看到给我解释下好吗,谢了

网友:
我的假负载上写着系统时钟、系统数据连接时钟IC和南桥,对地阻值一致。应该为3.3V左右,有可能连线断路。

网友:
连接南桥 。时钟。有的连接 IO 。看看是否短路 。没短路就看看上拉 电阻 。。

网友:
正常应该是阻值一样大,电压一样大,跟开路的那一脚线,看是否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终于看到月饼老师给我指点了,谢谢,请问内存上的系统总线和CPU的系统总线是一条吗,还是要怎么分别找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