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无法开机

楼主(2009-08-18):
今天接到一ASUS z9100不开机,待机0。16有短路,用低电流烧板发现PS5130短路,(正找此芯片还未更换)想请问一下,PS5130是什么芯片?另外,3728LX又是什么作用的??盼解![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
请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那个发烫的PS5130已换,但还是一样待机0。17A呀,那个PS5130换的新的还是一样发烫呀,另外那个3278LX是不是产生3M、5M的呀?请给个思路呀!

网友:
你的重要的几个电压该报报啊

网友:
你查下这芯片32脚产生的3.3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多谢晶哥!就去看

网友:
4楼的可以传图纸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