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第6脚,电阻烧坏了。请问这个电阻一般是多大啊?

楼主(2009-08-18):
3842和开关管还有3842旁边的一个电阻都烧了,现在不知道阻值是多少的了,请问大家这个一般用多少的电阻呢?、、

网友:
3842第6脚外的电阻是22欧。

网友:
6脚,和一个二极管并联的那个电阻吗?
我这里电路图上标的是47欧;

网友:
在22~47之间均可,如果开关管是场效应管的话,在场效应管的栅极和地之间还要接一个几十K的电阻.

网友:
还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哦

网友(2009-12-10):
电阻有两种  一种是接在开关管和二极管并联 对地没有电阻的 好像是22欧
还有一种是对地接一个47K电阻的 好像是270欧

网友:
我用100欧,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