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T2021开机无显示请高手帮研究一下

楼主(2009-08-18):
情况介绍一下:
通电后电源灯一直亮,按开关无反应,屏无显示!(开关键不是坏的)
电源板是单12V输出,5V是经驱动板转换输出!
屏是三星LTM201U1,驱动板MCU是MST9251。
通电测试+12V、+5V都正常,驱动板晶震有一组3。3V。另一组是2。5V好像不太正常。
测屏线接口无电压输出!5V、3。3V都无!
高压板测有12V、5V输都到位!情况就是这样,就是无显示!
不会真的是MST9251坏了吧,如果坏了,哪有卖?
如果用乐华的液晶电视驱动板改成液晶电视的话可行吗?

网友:
顶一下,在线求解答,昨晚发的贴子,审了半天才出现在论坛上!

网友:
应当就是驱动板的故障,因为驱动板没有工作,所以屏电压就没有加上,这个屏可以用通用板来点的

网友(2009-10-11):
MCU 程序出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