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开机黑屏问题

楼主(2009-08-18):
ibm x31开机黑屏,诊断卡跑 0 我加热电源IC 1845后 旁边电感产生1.几的电压 此时诊断卡跑18 58不动。等加热冷却后还是跑 0 再次加热1845 插上安全芯片 诊断卡跑00 不接安全芯片跑18 58 等1845冷却后则电感1.几的电压没了 则还跑0 请高人出山
芯片
黑屏

网友:
我的 也 是 这 个问题啊。。。没人顶啊 。。高手。。。帮个忙啊

网友:
1845的滤波电容首先考虑不良..

网友:
就是 把那两个电容换了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过此问题,一时没有插安全芯片的时候导致必须刷BIOS.

网友:
主的帖子我连看两遍,又看了一些回

网友(2009-09-21):
加焊1845 OK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