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系列上电分析

楼主(2009-08-18):
HP,CQ40 系列上电分析
板号:VITAS
芯片组:ICH9 独显 NV9200
1 AD+
AD+这里是适配器接入的电压。经过U50P P沟道MOS输出AD+
AD-OFF        为低的时候,AD-OFF#高,AD+2为高。

2 AD+_TO_SYS
进过一个电流检测就到了DCBATOUT 经过保护隔离的主供电
AD+经过U49,N沟道MOS管。经过R6,到U48。是2个2N7002的管子。受ACAVIN控制,为高的时候拉低2 ,3脚,输出AD+TO_SYS。ACAVIN是MAX8731发过来。

3 DCBATOUT
主供电,是有充电芯片MAX8731,控制U49产生,AD+接入芯片的 22 DCIN ACIN,芯片输出3VL线性电压为作为待机电压。输出ACAVIN,接入适配器电压

4  AD_IN#
适配器接入检测
Q15,2N7002,G为高MAX8731 LOD。拉低+3VL,输出AD_IN#,送给KBC。

5 +3VL和VL
DCBATOUT接入后,TPS51125内部线性稳压器输出3.3 ,5V。作为重要的待机电压。给许多元件供电。

6 PWR_S5_EN
进入S5状态,+3VL给KBC供电,和复位,晶振到位之后。KBC会发出这个信号。
打开S5状态的电压。

7 5V-PWR 3DE-PWR
TPS 51125的PWM电路产生。由PWR-S5-EN打开。

又是2N7002,2脚为高,6,5脚拉低,3脚出高。

8 5V-PWR 3D3-PWR.经过几个JP点变成+3VALW ,+5VALW.。

9 PM-RSMRST,南桥的复位信号,有+3VALW上拉,

2个2N7002 AD_IN# (低) BT_TH#(高)保持Q4 E为高,输出RSMRST-SB#.
这里的BT-TH#是 +3ALW上拉的。

10 PWR_BTN,由+3VL上拉。进KBC.

11 PWBTN-SB,KBC送到南桥。
唤醒南桥休眠。

12,PM-SLP-S3# PM_SLP-S4#
南桥休眠信号,低电平有效,高为解除休眠。
一般是作为打开,开机后电压用。
PM-SLP-S3#打开S3电压,如3VS 5VS 1.8VS等电压
还送到个供电芯片的EN,打开PWM电压

13 ALL-PWRGD
各个芯片的PWM电压正常时候输出ALL PG.
一路到南桥,作为没有CPU之前的PG。一路送到VCORE 芯片的 VR ON.打开CPU供电。

14 CK-PWRGD,到时钟芯片,输出时钟信号,

15 CORE-PWRGD U供电PG。
CORE-PWRGD ,PM-SLP-S3#,G792-RST#.输出PM-PWPOK。

PM-PWPOK,一路到CPU PG一路送到南桥。ICH9。

16 PLT-RST,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到北桥。和其他。
17,CPU复位,,硬启动结束。

小弟我能力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大家多多指点和交流。
前不久遇到这台这样的机器一直没有图纸,昨天有朋友放出了图纸,连夜欣赏,不敢怠慢。
仅此抛砖引玉,大家相互学习,指点。

主板维修基地首发,未经同意不得转载。
图纸由 红尘一笑哈哈 首发。
作者:小贝花
QQ  541638440

HP vitas 电路图.zip

网友:
图纸刚出时序就出来了.以后大伙修机子不用愁了.哈哈.

网友:
楼组分析的不错
此图纸没有ESATA/USB复合端口,CQ4系列网上的参数是有这个端口。
没有机器我也不能确定
还有
CQ40是AMD
CQ45是英特尔芯片组

网友:
那就是搞错了。
CQ45

网友:
终于看完了帅哥的杰作,大家多些交流共同技术提升。(我可是个新手啊
以前对ACAV——IN信号不太了解,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请问CQ45跟DV4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下面有图纸下载,可以对照图纸分析,
网络上由于排版问题 只能上这样大的

网友:
小弟初学,发表一点看法,勿要见笑哈。
第二条是不就通常所说的保护隔离电路?
我觉得U49应该是个P管,当插上适配器,AD+会不受控制的通过U49产生AD+TO_SYS。
ACAVIN(我不知道英文全称),应当只会在检测到有适配器的时间才会是高电平,可以让U49正常导通,以降低电流在U49上的损耗。
当没有适配器,只有电池的时间,应该ACAVIN是低电平的,U49截止。此时可以在AD+TO_SYS(U49的S极)这个点测到电池电压,在AD+(U49的D极)是测不到电压的。这样就把电池可适配器隔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U49就是传说中隔离管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P管,G级电压高  S级才会有输出。
你说 P管,AD+直接通过 U49。P管是要有G有电压才能导通的。
没有适配器 这个就没有电压过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P管,G级小于D 级的S级才会有输出。看图纸是P管. 两R分压

网友:
楼上你说 U49还是什么?

网友:
P管,G级电压高  S级才会有输出。
你说 P管,AD+直接通过 U49。P管是要有G有电压才能导通的。
没有适配器 这个就没有电压过来。
引用 网友A:

U49在此图中的用法和P管正常使用时的接法D、S极是相反的。当G极无信号时(ACAVIN为0时,电压GS=0时),U49就相当于一个AD+  ——————>AD+TO_SYS的二级管。当ACAVIN为高电平时,电压GS<0,U49就完全导通。
我觉得场效应管,当G极信号起作用时,电流可以在D、S极双向流动,这一点和晶体三级管好像有点不一样,从用万用表测场管好坏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不知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A:
U49在此图中的用法和P管正常使用时的接法D、S极是相反的。当G极无信号时(ACAVIN为0时,电压GS=0时),U49就相当于一个AD+  ——————>AD+TO_SYS的二级管。当ACAVIN为高电平时,电压GS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由于图纸标示的关系,我只考虑了 ACAVIN在高的时候的工作状态。

今天下班后,下载了该MOS得图纸。看了一下,确实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

下面的图纸的下载。

网友:
这次小贝花这次看走眼了,很多第二管是N沟道,但华硕有的也用P沟道,如A8F的本本。不过我技术不如你,以后多多指点。

网友:
我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新手,所以不要迷信权威。我们都能学得好,学得会,,,,

网友:
到U48。是2个2N7002的管子。受ACAVIN控制,为高的时候拉低2 ,3脚,输出AD+TO_SYS。ACAVIN是MAX8731发过。请问U48是个双管,5脚是G极。还有一个G极是哪个,

网友:
2 5 脚,图上可以看到

网友:
再请问下,这个U48是个双管,它是怎么导通的,1,4脚地线,2,5控制。3,6???他的电压怎么流!

网友:
只要知道这个管子 2N7002 G为高 D S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问题在前面 已经有人提出来了,
P2003 是 绝缘栅,增强型P P-Channel Logic Level Enhancement.
T帖子发出去就不能编辑了

网友(2009-10-10):
分析的很细,第二张图U49应该是个P管,可能是楼主的笔误吧

网友:
学习了,顺便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楼主的第二点有点避重就轻,重点应该在U49上,U49的导通/截止受控于U48,接入适配器时,MAX8731_LDO输出电压经R13/R7分压加至U48的5脚为高电平,使U48的34脚导通,AD+电压一路加至U49的S极,另一路由R12/R9/U48的34到地分压加至U49的G极,因UG<US,U49导通,AD+_TO_SYS经U49输出至后极.

当笔记本为电池供电时,MAX8731的13脚应该是低电平拉低ACAV_IN,使U4834脚为开路,U49的US=UG,U49截止.

初学者,不知道有没有哪错了.

疑问:R6及U48的236脚那个MOS管起什么作用?好象毫无用处.....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P管是低电平导通的,G极如果是高电平的话就会截止了!

网友:
MAX8731  13脚ACOK的英文解释:AC Detect Output. This open-drain output is high impedance when ACIN is greater than REF/2. The
ACOK output remains low when the MAX8731 is powered down. Connect a 10kΩ pullup resistor from
VCC to ACOK
大体的意思为:交流检测输出。输出为高电平当ACIN的电压大于REF/ 2。ACOK输出保持低电平时,MAX8731关机。
MAX8731的REF为4.096V,ACIN是一个由AD+分压来的电压:19/(383+49)*49=2.15V,会大于REF/2,所以ACOK会输出高电平信号:ACAV_IN,把U48  3脚拉低至U49  G极为低电平,U49导通,AD+变为DCBATOUT,为主板供电!ACOK发出的信号会决定U49是导通还是截止!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请大家指教!

网友(2009-12-17):
回复 网友C:

看了半小时,才看到第6段,分析的太好了,但我觉得第2步的DCBATOUT 是由AD+TOSYS传过来的,对吗?如果对的话证明这步我看懂了,哈

网友:
U48双N管也就是相当于个开关管,控制着U49导通的必要条件‘G极低电平’

U48  5、6脚得到高电平管子导通2、3脚被拉低,从而U49  4脚被拉低,U49导通

65楼当笔记本为电池供电时,MAX8731的13脚应该是低电平拉低ACAV_IN,使U4834脚为开路,U49的US=UG,U49截止.

初学者,不知道有没有哪错了.

疑问:R6及U48的236脚那个MOS管起什么作用?好象毫无用处.....期待高人解答.

既然说《MAX8731的13脚应该是低电平拉低ACAV_IN,使U4834脚为开路,U49的US=UG,U49截止》那当然13脚为高电平的时候U48导通拉低才会有49的导通哈!你就只考虑了U49的截止,不考虑导通它了。
R6也就是个起隔离作用的

网友:
R6 和U48 6脚 1脚 放电的,当拔掉适配器的时候U49截止 ACAV_IN 为低, U48 3 4 脚截止 2 3脚为高电平,1 ,6 脚导通 AD+在拔掉适配器的瞬间通过R6对地放电,对U49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7 5V-PWR 3DE-PWR
TPS 51125的PWM电路产生。由PWR-S5-EN打开
我是新手对笔记本了解的不多, 请问下楼主说的(PWM)是那个部分的电路?谢谢

网友:
很不错,有帮助。

网友:
不怎么懂,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