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711S的故障

楼主(2009-08-18):
LG  711S的故障是:客户刚拿来时是听到机内打火很严重产显示一条水平亮线,查是高压线穿孔打火的,高压的打火喷到偏转线圈上,场IC击穿短路了,更换后我把打火和水平亮线都修好了,就是场幅太宽了,我把程序用空白IC重新刷过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场IC的供电电阻烧糊了,看不到是多大的电阻,我装了个100欧的上去,有那位高手知道的告知一下

网友:
供电电阻应该不那么大,最多10哦

网友:
场IC是TDA4867的,我换回10欧也不行呀,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4867有两组供电,12V,还有一组是20多伏供电检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行副太大啊

网友:
调整场幅有效没效,为什么不查查场负反馈电路,主要那些小电容。

网友:
调整场幅有效的,就是场幅太宽了,我调到0了还是很宽,711S是怎么入总线的??我从网上找的程序不知是否行的,我刷了还是场幅很宽,我现在没思路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TDA4867    1脚同相输入     2脚反相输入  3脚+15V供电 4脚输出端B  5脚 地  6脚输出端A  7脚40V-50V供电从高压包来  8脚脉冲控制 9脚反馈        3脚保护电阻 0.39欧1/2W     7脚限流电阻 100欧 1/2W    引脚功能是分析电路得到的 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更正     这些应该对你有帮助  修不好在问我

网友:
7脚打错了7脚电压为 20-25左右  是40-50V电压通过100欧电阻限流47微法50V电容滤波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7脚怎么有43V的?

网友:
我在线盼望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场幅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