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300GT DDR2 256M 显卡插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18):
讯景7300GT DDR2 256M 显卡昨晚上装机装系统,到一半时突然关机,按主机开关没反应,重新拔插电源也不能开机,拆下显卡,把电源放完电后主板方能启动,反复试几次确[定是显卡问题,像是短路那样至使电源放完电才能再次起动,测试显卡12V、3.3V对地电阻不为零,均有几十欧以上,MOS管也未见短路,不知何因。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把显卡拔下来现点就知道哪里问题了,如果是显卡的故障测一下上管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版主,确实是显卡故障,插显卡不开机,我怎么测上管电压哟。

网友:
一般都是场管击穿了。请楼主细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几个“D408”和“D412”都拆出来查过了,其中有一个412有一个脚短路,如图右边那个,可是测图中的三个电容的阻值只有0.2欧姆左右,说明短路还存在!整个板又黑漆漆的,找不到跑线,打算放弃了。

网友:
我记得店有块一摸一样的显卡尸体 等明天回店找找看尸体还在不 要是在的话我给你跑下线看看 我的那个是核心坏了 不知道仍没仍 图是个卡通人物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这张跟下图一模一样的。

网友:
12对地  几十欧姆  不正常  检测  核心和新村供电上管

网友:
拆下上管测量试试。 应该是上管击穿导致保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 没咧 。。。。。。请垃圾时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我是把场管全拆完了量那几个电容引脚还是通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12V、3.3V对地都是20欧姆左右!是不是芯片短路了?测背面的贴片电容只有3欧姆左右,我用指针表测的~~正不正常呀?

网友:
你是用什么档位测的呀

网友:
12V短路 不开机 我碰到过  看下MOS管

网友:
7300GT测背面的贴片电容只有3欧姆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用指针表“RX1”档位测的,数字表测不准。这个值应该是没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MOS管一共5个我都拆出来了板还是有短路啊!
是量那几个电解电容处短路了,对应背面的贴片电容量也是短路的,把这两面的电容都焊下测板还是短路!找不到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