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16V 3.36A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

楼主(2009-08-18):
拆开IBM 16V 3.36A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里面有个六个脚的管。管上面的参数被厂家磨掉了,请问有谁知道这管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这个适配器一看就是假的。画出周边电路,大家分析一下吧。

网友:
呵呵 做工太烂啦。。

网友:
应该是假的,真正大厂的做工是不会把IC弄号,参数抹掉的

网友:
有两个型号参考一下:5Q也不知道是5s什么什么忘了,和str5643

网友:
5S0465 CM0465  DM0465有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几个厚膜做开关电源最简单,外围元件少
确实是代用的,我卖的代用的是用384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