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EA1530A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8-18):
请问TEA1530A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难道没一个人知道吗?天啦!!!

网友:
一联想L193 wide液晶显示器不能正常开机,经查系电源集成块TEA1530A损坏造成,由于本地买不到该集成块,所以决定用常见的KA3842对原电路进行改造替换,一举成功

网友:
没的代,专供的

网友:
目前我还看到代用的,用别的芯片要改电路,直接淘宝买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2010-03-09):
3楼介绍一下改电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