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550要用什么版本的呢?

楼主(2009-08-18):
X1550要用什么版本的呢? R3 R5 R6  这些用了都不匹配

故障是开机一点一点的花屏

网友:
R5如果你会使用就能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论坛下的R5MEMID1提示ATI RADEON X1*** SERIES

怎么会不匹配呢  是这个系列的,请指教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的。我电脑里有也是从论坛下载的,我刚刚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我在试试
还有能上传下你用的那个吗  谢谢

网友:
基本上每天 都要用的

我的也是论坛下的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