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230求助中

楼主(2009-08-18):
接了一个惠普6230机器,开机电流表到0.3左右就有掉了,高手给点思路,新手求救啊

网友:
掉电,看一下CPU供电芯片吧,换一个供电IC

网友:
继续求助中,希望更多高手前来帮忙啊

网友:
分组供电应该有问题,量一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测量一下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具体情况说清楚,是跑到0。3就掉还是在0。3A左右摆动一会儿才掉?CPU有没有发热?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
换I/O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空焊或坏了

网友:
补焊了CPU供电芯片业不好使,CPU电压没有,控制CPU电压芯片的一脚供电5V低,只有2.多
所以不满足他的工作条件,顺一脚往回跑,跑到一组5V那里,但是在加电,顺的往芯片方向跑,经过两个元件电压就被拉到2.多了,他俩的型号一个是DF30840P,另个是KL4S7.分别吹下来在吹上去就好了,虽然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是师傅就是这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