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45GV 主板装系统蓝屏

楼主(2009-08-18):
故障现象:
      客户拿机子来时可以装系统,但第二天一开机蓝屏,试着装WINPE 故障一样,一走到系统条过2秒钟就出现蓝屏,

网友:
有的主板有还原

网友:
尝试更换内存条,或者主板故障

网友:
建义先换下内存,如果内存换过还是不行的话,你就量下内存的供电稳不稳~~~

网友(2010-04-06):
再次求救,IBM 845G的主板装不上系统,进不了PE,按步骤装XP蓝屏,内存也换了,CPU也换了,南桥换了,北桥换了,CPU座也加焊了,BIOS也刷了,内存电压也测了,声卡也摘掉了,网卡也摘掉了,IO也换了,时钟芯片波形也测了。都解决不了问题。该如何解决。有没有遇到此问题的。谢谢了!!!!!!!!!!!!!!

网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问题解决了。但是最后我还是在BIOS上跌了跟斗。教训!所以维修要从简到繁,这个是硬道理。同时感谢论坛上提供共享资源战友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