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之山854d 预热台 数字调节温度的那种,预热台温度控制正不正常

楼主(2009-08-18):
宝之山854d 预热台 数字调节温度的那种,预热台温度控制正不正常,上个温控板图看看

近日买了一个  宝之山854d 预热台 数字调节温度的那种 ,用数字万用表带的温度探头(如图)放在网面测试温度,比如设定成 250度,机器慢慢自动加热到288度才停止加热,然后再慢慢降温到215 度才又恢复加热。反复测试几次都一样的结果。  215 250 280  最低和最高也相差的大了点,是乎这样就不能恒温了。 呵呵! 这个预热台温度控制正不正常呀?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呵呵
问过卖家了,让我拆开自己调节2个可调电阻!调试半天,才感觉这样简单的 预热台 做到精确温控是乎很难
比如设定在250度,调节电阻,温度可以正负10度!  但设定温度150度,误差又变大正负30度。感觉温度控制精度不是很准确,不是成比列的!也许电路太简单了。

网友:
LZ上当了,,这就是一垃圾,,你还是别用了。。。。,,就是骗钱的无德商家。。。
好的温控是比较精密的,,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好点的温控都一千多。
这种便宜货除了价格诱人,没有用处了,,,用这个做BGA小心爆板子啊,,,,还是拿去烧烤玩吧

网友:
估计淘宝上卖的853a之类的都差不多!害人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校准"方法.被你一动这几个电阻估计效果会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