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R61I自动上电后诊断卡闪

楼主(2009-08-18):
联想 IBM R61I自动上电后诊断卡闪(一亮一灭的)电流在0.4----0.2左右跳动这时测得CPU电压在0.8V 左右跳动。把CPU取了后,还是自动上电,不过这时电流就保持在0.7A左右这时测得CPU电压为1.5V
,它的CPU是T5550的 1。83/2M/667
换上T2080,1.73/2m/533 的后,也是自动上电,电流超高难度2A左右,没有显示器,
像这种故障,是哪儿出问了问题

网友:
已修复:加焊H8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