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计算机管理员(administrator)登陆的问题?

楼主(2009-08-18):
今天去客户家修机,他说电脑中毒了,运行很慢,我去用德国小雨伞杀了毒,重启以前,要输入秘密,客户他自己设了密码,到了那个界面后,没有密码框 ,我点登陆,就待机,没有密码框,不知道怎么办,按ctrl+alt+delete有密码输入框,但是密码输入 点确定,还是待机,我怀疑是杀毒软件把登陆的相关文件杀了 ,不知道大家对小雨伞这个杀毒软件评价怎么样,它是不是误杀了,我用软件破密码还是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
中毒了不行重做系统吧

网友:
请大家不要说重装系统,那里下下策

网友:
除了重装我没有见过更好的办法 期待你弄出不用重装的办法 我试过一个下午 拷文件 覆盖 杀毒都不行!~~

网友:
应该不是待机而是回到登录窗口了吧?出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在安装盘或好的电脑上拷贝一个userinit.exe文件到C:\WINDOWS\system32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网上有很多破解密码的盘,你增加一个管理员帐号。
如果只要文件,可用WINPE启动了COPY出来。

网友(2009-09-20):
用张启动盘  把密码破解了看看!

网友:
依据楼主的问题描述
可能是中了AV终结者病毒 或者类似变体。
建议先在DOS或者PE下杀毒。然后用系统盘修复一下。 然后在DOS下建议另外一个ADMIN帐户。然后用后来的admin帐户登陆系统后删除掉原来的user 在进行杀毒。 建议用卡巴+drweb。 如果不行 只能重装系统了。
此病毒属于比较NB的。如果没有特别需要建议拷贝出来重要资料之后全格。

网友:
查看注册表与userinit.exe有关于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