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P的怪病

楼主(2009-08-18):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T42P的机子,可以开机,进WINDOS时就会重启,我回焊过显卡,换过CPU供电芯片,可是还是进不了系统,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做一下系统试一试

网友:
系统我做过了,做不进去,硬盘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可能是南桥  问题哦

网友:
再试一下安全模式能不能进,在不加载的情况下还是不能进,个人觉得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我南桥也换过了,还是进不了系统,并且还掉电,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高手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曾经遇到这情况。有换过CPU好的。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掉电时量一下哪一路电压不正常,最好用示波器量波形,准确点量得

网友:
应该是小件的问题了吧
是不是性能不良呢啊

网友:
不行就换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啊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找到温控把温控的12 34 56 78 分成四对连在一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