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D0

楼主(2009-08-18):
我有台华硕P4S8X-MX主板,,,开机跑D0,,CPU 都重新插拔了一下,,还是一样。。。本人是新手,,请教一下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该怎么查。。谢谢大家

网友:
D0有可能是CPU,也可能是内存。你用手压一下CPU试试有没有反应!

网友:
asus的跑DO一般是座子空焊要不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座子是INTEL的也会虚 的吗

网友:
INTEL的也一样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