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1白屏

楼主(2009-08-18):
手上一台TCL K41白屏(外接正常)。测高压板到主板的接口。1,3,4,5脚接地,其他脚不接地,有12V,5V,3V。但是2脚没有电压(它没有接地)接的是绿线,不知道这个脚是不是高压板的控制线。由于没有电路图不敢乱动。请知道的师傅指教一二。

网友:
楼主,白屏你整啥高压板呢!明显是屏部份的问题,测屏供电,时钟色差线都正常不?

网友:
笔记本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问题在主板屏线接口以及以上部分故障可能性较大。液晶显示分两部分,一个是背光系统,一个是成像系统,白屏说明背光是正常的具体排查应该放在成像系统,你就别去研究高压了。如果你有屏幕测试工具就先去测试一下屏幕的好坏,如果坏修就修屏,如果屏好就换屏线。如果屏坏应该如何检修,字打太多了,一会再上来打

网友:
多谢指点,屏线是好的,但是我现在没有点屏的工具,屏线倒是都有电压,就是不知道哪个电压对应哪个功能

网友:
做一下显卡再说

网友:
白屏检修: 查有无负压(屏上有个负压产生电路 那个-7V没有的话会白屏),若无的话就查产生负压芯片的供电,若有就查振荡电容频率。具体的是这样: 有无负压→(无)查芯片供电→(有)测振荡电容频率→(有)二极管开路、电压、电阻变质→(无)查电容→芯片坏。有些说不清楚,涉及的面太广了  只是给点提示。 控制器的周遍电路检修还有部分电路检修都要看的吧。

网友:
感谢楼主同,下一个看一下

网友:
我的天,都什么人哦,那个教白屏检修的,你不想教人家就直说,
白屏产生原因:开机后,高压板变压1100V给灯管正常工作,液晶无信号输出。
所以你查高压板是不正确的。
白屏检测程序:第一步,测量液晶屏供电3。3V是否有,可以直接测量保险。
第二步:如有3。3V,则是液晶屏供电线路板坏了,看你情况估计你修不了,还是直接换屏简单。
第三步:如没有3。3V,查看屏线主板接口处3。3V供电稳压三极管正不正常。

网友:
屏线是好的,外接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换屏一试,什么都出来了,锁定故障再下手。。。

网友:
白屏还用测高压板控制线?

网友:
外接显示一下啊

网友:
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IBM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的保险坏了。你查查。。。

网友:
我写的  似乎太过简单了  下次写详细点。我上面写的两次发言写的可全是测量液晶屏背面电路板的。都没提到去测高压。晕。

网友:
直接换屏了,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 就是嘛, 换个屏就行啦,

网友:
换的时候小心哦。 一点不懂。最好别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