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疑难杂症,各位大侠快来一显身手啊!

楼主(2009-08-18):
主板症状:插上电源插销CPU和电源风扇就开始转动,但并未开机,蜂鸣器无自检声。 插上电源的情况下,端接开机键的针脚,蜂鸣器发出滴的一声,显示器有画面,开机。在开机的情况下端接开机键针脚,显示器画面消失但电源及CPU风扇仍在转动。只有拔电   源才停止转动。

初步检查:端接电源,电源风扇转动,查各引脚电压,正常!CMOS电池有电,BIOS设置正常。查开机电路。因为是威盛的南桥芯片,所以认为是南桥控制开机,但南桥针脚太多,没有找到与开机相关的针脚。最后找到了ATPA02G,发现它是直接控制开机的芯片。当插上电源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动时,此芯片与ATX电源ps-on针脚短接的针脚为低电平,它使ATX电源ps-on针脚为低电平,从而使电源供电,此时ATPA02G的连接南桥输入控制信号的针脚为高电平,这时是虽供电但并未真正开机的状态。短接开机键针脚,达到真正的开机状态,在这个瞬间南桥的输入到ATPA02G的针脚变为低电平,而ATPA02G短接电源PS-ON的针脚还是低电平。当再次短接开机键,显示器画面消失时,南桥输入针脚又变为高电平。
问题1,是否可认为是ATPA02G芯片损坏导致的主板症状。
2,主板开机除了需要将电源PS-ON脚置低电平外,还需要别的触发吗?
3,因为南桥的输入信号电平和电源PS-ON针脚的目标电平一致是否可以将其短接,让南桥直接控制电源PS-ON.
4,虽然能开机但是开机后蓝屏,这是否跟硬件或者说ATPA02G芯片有关。
第一次修主板,公家的,不敢随便换芯片。
各位大侠赐教啊!

网友:
你换个IC就会好的,蓝屏的话你看下系统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