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的密码怎么解啊?

楼主(2009-08-18):
求教dell 高手:
DEll E6400的密码怎么解啊?
还有Dell 1420 1525,xps1330 1535等
Dell D610 D620 D820 D830
Dell 6400 1501
都是换eeprom 吗?
DELL

网友:
好象现在的DELL很多密码都在EC芯片里面了,只有换.

网友:
我都是换的,没有发现哪种工具可以在不拆主板下重写EPROM

网友(2009-11-26):
直接换EC就可以了。

网友(2019-08-04):
换EC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