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ATX-300P4-PFC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08-18):
长城电源ATX-300P4-PFC,,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把LM339第4脚拆开,再短接绿线和黑线,输出12V,3.3V,5V都正常。。LM339第4脚是保护脚吧?如果是说明保护了,其次查那里呢????谢谢!!!本人是初学者,所以很多地方都不懂。。。请见解!

网友:
查一查输出整流部分二极管和电解.
有短路.

网友:
在B1右边部分.

网友:
图中红圈内的元件.

网友:
也来学习学习,看的有点晕

网友:
这个图一点都不清楚,让新手怎么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