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 6100

楼主(2009-08-18):
一块映泰TFTForce 6100跑FF,量核心电压有1.1V,换CPU,按压CPU,都没起作用,北桥发热量正常,按压北桥也不起作用,我该怎么办,求高手指点迷津。是不是得做北桥。我新人一个,没修过主板。

网友:
量核心电压有1.1V,不正常吧!明显是偏底了,查下CPU共电

网友:
哦,谢了,原来1.1V是偏低,我换电容看看,电容并没有凸包,上的是闪龙2800

网友:
还有一点,这主板如果不上U,空载开机,就没有核心电压,上U才有1.1V的核心电压,和我以前修的几块因特的主板不一样,是因为AMD的才这样吗,老大能说说吗?是因为VID没有的原因吗

网友:
不上U肯定没核心电压啦!要输出多少电压要由U来决定的啦

网友:
先把U的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也是哪个公司代工的,是754的吗?可能跟那个昂达N61G是一样的,你看那个桥边上是不是有一个RT9202的小芯片,如果是的话,你加焊6100的那个桥就好了

网友:
输出电压问题 检查供电

网友:
怀疑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引起的,就在板后面并上几个电容,试机,核心电压还是1.1V,
又以为可能某个电容漏电,把几个主供电电容全部拆下,接上新电容,还是只有1.1V,看来不是电容问题了,得查电源管理了。谢谢几位的回复,又学到新的东西。

网友:
回七楼的,是754插针的,不知道是不是代工,我的桥边上是RT9241,
CPU电源管理是SIL5566,

网友:
建议试换下RT9241  和SIL5566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是u没有复位,u的复位是经一个排组,连北桥,排组的一端有2.6v的电压,u的复位没有电压。。。
没有思路!

网友:
你找错了,那个9241B是电源芯片,你看给6100桥供电的那个,一个RT9202,两个15N03的MOS管,如果是的话,那个MOS管上管输出 一定是1.2V左右,如果是这种情况,一定是桥空焊了,我前几天修了十九块昂达N61g,有10块CPU供电为1.1V或0V,都是焊桥就好了。
你看看红圈里面的芯片和MOS管,它们总一组是给桥供电的,有不有RT9202之类的,当然它也不一定非要用9202控制MOS管。但多半是桥虚焊了。

网友:
怀疑VID不对,可是这个SIL5566好难测量,它的脚都藏在块的下面,表笔根本够不着,又怕误触短路,不知各位老大是怎样量这样的集成块的。
还有10楼的说,换那个RT9241,它好像并没有给CPU供电,难道它也决定CPU的供电模式?

网友:
谢谢主板修不起大哥,我的主板和你相片里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我在你红圈圈里找不到你所说的东西,里面只有网卡块RTL8201BL(四方形那块),还有一块14脚的ACT08,AZ324M,到底那块是电源管理呢,还有两块EH11A,很象1117的,这是不是稳压块呢,它会不会就是给北桥供电呢。对了北桥空焊也会引起CPU供电不良,是吗,是影响VID而影响核心电压吗?太感谢各位了,今儿学到不少。

网友:
那块324多半是控制芯片,这个有没有没关系,只要北桥有1。2V供电就可以了,我现在手上有一块昂达A69T,是AMD690的芯片,也是CPU电压只有1。1V,我量了其它AM2的CPU供电是1。4V,我现在已经加焊了桥,等一下看能正常不

网友:
老兄,这个北桥能不能用850热风枪加焊,我现在只有这个东西,还是得需要焊台从下面加热。

网友:
850我没试过,我是用的大吹风加焊的,今天加焊了3块磐正EP MF4-j3板子,都焊好了,就是那块A69T还没解决

网友:
映泰的这板大多是北桥空焊,你量下CPU有没复位或者复位是假的,如果是的话直接回焊应该就可以好的。还有就是北桥旁的一个三极管有个1。2V的电压,不正常的话也会不开机的

网友:
北桥旁边是有一个管,D极5V,S极1.18V,这个是给北桥供电的吗,我以为是双管供电的呢,都没注意这个管。

网友:
那这电压应该是正常你量了CPU复位了吗?NV跟SIS芯片组的板,CPU没复位跟BIOS也有关系的

网友:
我没有这样插针的假负载,我不知道在哪儿量复位,新人一个

网友:
修好了,修好了,用850热风枪+焊宝加焊北桥,竟然修好了,核心电压由原来的1.1V变成了1.45V,主板点亮了。多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是主板修补了老兄,教我加焊北桥,现在知道了CPU的供电北桥也参与了。太谢谢了。

网友:
恭喜恭喜  850加焊  是地下加焊吗?

网友:
加焊桥吧.这是NV芯片的通病.

网友:
我新人一个,什么地下加焊?,我先在北桥铺上焊宝北桥缝里也塞焊宝,然后在底部预热一下,就拔掉热风抢的头,就在北桥上来回加热了,加热到发烟,就停了,第一次弄这东西。

网友:
这个电压是对的,就是北桥的1.2V供电,你那板我能肯定是桥虚焊了,你可以大起胆子加焊

网友:
我新人一个,什么地下加焊?,我先在北桥铺上焊宝北桥缝里也塞焊宝,然后在底部预热一下,就拔掉热风抢的头,就在北桥上来回加热了,加热到发烟,就停了,第一次弄这东西。
引用 网友A:

谢谢讲解啦 我也学习了!

网友(2010-01-12):
6100先考虑加焊,或换桥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把核心供电的管理ic换了试下。可能是控制电压片低导致供电偏低了

网友:
U电压正常的,南北桥问题比较大,因为这块板子采用了NVIDAI超级组合。建议南北桥直接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