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a不加电

楼主(2009-08-18):
今天接了个活    联想l195wa不加电   拆机测保险 滤波  整流桥   都没有烧   后极没有输出  初步怀疑 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电源管理芯片就LD7575PS    好坏的判断是  万用表打到1000V 挡 黑表笔接滤波负极  红表笔接芯片6脚电压为18.5V 电源管理芯片是好的  如果没电压芯片是坏的 把电源直接换了  问题解决  显示器正常点亮

网友(2009-11-26):
谢谢。我的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
应是此机的通病,8脚贴片IC

网友:
我们换7575也很多次了。

网友(2010-04-15):
按楼主的思路修好了一块LD195wd的电源板

网友:
但是显示器指示灯闪,无任何显示
按电源开关键也不关键,指示灯还是闪,是不是可以判断驱动板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