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1

楼主(2009-08-18):
现有IBM  X21本本一台,,显示屏出现偏红色,,开机时底色全是红色的,,,,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

网友:
怎么红法?是缺色还是灯管老化?根据症状去找问题,缺色是R,G,B三基色有问题了,灯管老化就不说了

网友:
RGB 没问题,,,开机进系统时的底色不都是黑的吗,,,这里就全都是红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 什么情况呀

网友:
外接正常.......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灯管老化,换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哦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在那躺的 现在都不显了也许就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