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195e(915p-b) CPU不工作

楼主(2009-08-18):
一共有3块主板 一模一样的  都是CPU 不工作
一块 CPU没问题 CPU无1.5V供电
一块 CPU有温度 CPU供电正常 还有一块是 CPU供电 是12V .  3V CPU问题很高 也不亮
   刷了BIOS 代换了 CPU供电  也换了 IO  没辙了 也没看出来其它故障 连CPU供电电容都是换了的

网友:
刷了BIOS 代换了 CPU供电  也换了 IO  没辙了 也没看出来其它故障 连CPU供电电容都是换了的---?那第一片修出电压了吗?
第3片修的结果怎样??

网友:
反正问题就这个样子的

网友(2009-12-19):
我也与到同样问题在维修中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