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亮(没信号)

楼主(2009-08-18):
开机自检通过,显示器不亮(没信号)

把显卡的数据线拨掉,只打开显示器就亮...

这是那里有故障啊...

也不是每次都是,多试几次他就亮...

最近玩游戏设置过32色和16色,有可能和这个有关么..

网友:
一点也不奇怪.
显卡没有正常输出.
或者系统设置超出机器能力.
更甚主板附属部件不正常.

'显示器不亮.把显卡的数据线拨掉,只打开显示器就亮.' 这充分说明了显示器无故障.
问题在主机这块.'开机自检通过.'说明内存CPU都无问题.范围缩小在显卡或系统设置上(极少可能在主板上).

1.进系统安全模式(开机按F8)如果能进入则是系统设置不当,(分辨率等)
2.更换显卡测试.

我也是刚来的,很想学好主板维修.刚买了点焊台什么的工具.还找不到头绪如何学.呵呵.

首次回复帖子,再补充点,先把主机各部件彻底清理一下灰尘附着物.最好用强力工用吹风机吹之.包括电源盒.要注意IO等芯片类的引脚处容易参入不明显的尘埃.

网友:
更换一块显卡试试,估计可能是显卡的设置超过显示器的上限了,或者进入XP的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范围缩小在显卡或系统设置上(分辨率)....

网友:
有点不明白??
显卡没有正常输出.自检会通过么?
系统设置超出机器能力.是不是设分辨率600*800
还有更新显卡驱动有用么?

不好意思的说...我是菜鸟再菜鸟~

网友:
你把显示器接到其他主机上看看。

网友:
多试几次就可以进去?也许硬件没有任何问题,你是中了一种自动关机的病毒吧 ?!那就多试几次进去后首要任务是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