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9-08-18):
2165 5a2
2168 4m3
可用什么管子代换
我是从geforce6600 gt 上拆下来的发现已短路

网友:
我也想知道,高手回答呀

网友:
8SOP的就是N沟道的MO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274-1-79.html
我找到解决方法了上面的老兄牛的

网友:
帮忙还帮出问题了,如果我的回答导致你犯了错误。。可以斧证。

网友:
大家畅所欲言,不断提高。才是硬道理。
在此跪求斑竹再给我10点阅读权限

网友:
这个我给不了,升级是靠威望来升的,自己多发好贴自然就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