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打火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18):
一直在这里乱逛,涨了不少见识.前几天自己的显示器打火了.怪吓人的,决定自己修修看,拆下后盖,清洗了灰尘,没装后盖试机,不打火了,心想,这么容易啊!装好后盖,晕,又打火了,再次拆下后盖,拿个一字起子.卷上几层纸,去拨动高压帽,还是给电着了(高压包电死人跟中大奖的几率差不多,不过还是要小心哦,真的中这种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原来是高压帽击穿了,后盖离高压帽很近,所以打火,清洗后盖也无效,在后盖高压帽对着的地方贴了几层胶布,嘿,不打火了,试了几天一直良好,供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二流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更换高压帽,橡皮的几毛钱,将显像管高压口的边缘涂上
704硅胶,再将高压帽的卡簧放入高压口,稍转让高压帽与704均匀接触,待10分钟后就可以装机了。
你的只是治标不治本,撑不了几天的,闻臭氧的味道也不是那么好受

地!

网友:
还有就是拆高压帽的时候要用表笔放电的,
一般打火的就不用放电了,为啥点都放完了。
拆卡的时候注意别把显像管搞坏了

网友:
3# 良辉电子

网友:
后盖是塑料的

网友:
胶布是没有办法耐25KV的高压的,建议楼主更换高压帽

网友:
呵呵,胶布确实不耐高压,但它可能破坏了平衡,因为高压帽不会凭空向后盖放电,而是经过后盖向接地点列如消磁线圈的接地部位行成通路而放电,贴上胶步等于又加上2个共4个间隙,增大了放电的难度,我正在试,不知能好多长时间.现在一切良好,等有空去买个高压帽,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