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E SE主板不认硬盘(IDE与SATA的都不认)

楼主(2009-08-18):
今天遇见一块华硕A8V-E SE主板,原来是网吧用来做无盘,淘汰下来想装上硬盘,结果不认,不是线和盘的问题,肯定是主板,光驱也不认,因为是用来做无盘的,根据经验重新刷写了一下BIOS,可是还是如此,用手摸北桥处的两个APM2054烫手。换了9916后也是不认,有遇到过的请指教。

网友:
北桥坏了。是通病

网友:
嗯,估计也是北桥坏了,华硕真让人伤心,最怕坏南北桥啦

网友:
嘿嘿!IDE SATA不是南桥管的吗?怎么来个北桥坏?

网友:
嘿嘿!IDE SATA不是南桥管的吗?怎么来个北桥坏? 就是呀!怎么跑到北桥上了?

网友(2010-01-23):
怎么来个北桥坏? 就是呀!怎么跑到北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