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历史机型全记录!

楼主(2009-08-18):
ThinkPad 历史机型全记录!

IBM ThinkPad 1992 to 2001 -withdrawn (twbook)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wbook.pdf

A30 A30P A31 A31P T23 T30 X22 X23 X24 TransNote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abook.pdf

ATX 系列中的停产机型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awbook.pdf

i 系列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ibook.pdf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iwbook.pdf

R系列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rbook.pdf
ftp://ftp.pc.ibm.com/pcicrse/psref/trwbook.pdf

ThinkPad 名字的由来
http://www-900.ibm.com/cn/pc/tpcolumn/history.shtml#

TP General - Hardware Maintenance Manual matrix (HMM)
http://www-1.ibm.com/support/manage...&doc=MIGR-39298
TP硬件维护手册
内容包括各种机型(不包括日文专用机型如 S30 TP535)的配置、拆解、故障检测、出错代码、系统各零件FRU序列号码。
TP General - How to access the BIOS
如何进入TP的bios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YAST-3JWKJX.html
---------------------------------------------------------------------------------------------------------------------------------------------------------------------------------------
ThinkPad - Software and device driver file matrices
TP工具软件及设备驱动列表(不包括日文专用机型如 S30 TP535)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TPAD-MATRIX.html
IBM中文网站上的英文工具软件及设备驱动列表。
http://www-900.ibm.com/cn/epc/suppo...categoryid=2136
TP General - BIOS File Matrix
http://www-1.ibm.com/support/manage...doc=BMOE-3VAM8Y
TP bios升级程序列表(不包括日文专用机型如 S30 TP535)。
ThinkPad Software Installer for TP A3*, R3*, S31, T23, X22, X23
驱动程序自动升级管理器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ZKMCT.html
Download Access Support and fix common computer problems quickly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WLSC7.html
支持600系列 T系列 A3x R3x X22、23、24 可以快速诊断解决TP的故障
对于不支持的型号仍然可以用下面的链接下载,据说部分功能可以应用于570系列
ftp://ftp.pc.ibm.com/pub/pccbbs/bp_...sssupporttp.exe
日文驱动在这里
http://www-6.ibm.com/jp/domino05/pc...enForm&ThinkPad
需要在第二项中选择机器型号
选择擦作系统
选择系统部件(如pcmcia)
点击检索。
The ACP modem (Mwave) for Linux is a WinModem
This driver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IBM ThinkPad 600, 600E, and 770x
http://oss.software.ibm.com/acpmodem/

ThinkPad - Windows 2000 Support Guide
TP windows2000 升级向导。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EMQAK.html
包括240、380、390、560、570、600、760、765、770、i1400、i1500
系列旧机型升级到windows2000的详细指导。

Windows XP setup guide for IBM ThinkPad systems
TP windowsXP 升级向导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39961.html
包括240、390、570、600、770、A、T、X、I series、TransNote
系列旧机型升级到windowsXP的详细指导。
---------------------------------------------------------------------------------------------------------------------------------------------------------------------------------------
Warranty lookup
国内联保查询网址
http://www-900.ibm.com/cn/epc/suppo...rt_warranty.jsp
国际联保查询
http://www.pc.ibm.com/support?lang=...&up=unknownuser

快速查询产品的出货配置,利用关键字十分方便。
http://www.ibm.com/ibmlink/ussman&parms=
---------------------------------------------------------------------------------------------------------------------------------------------------------------------------------------
当前IBM硬盘资料
http://www.storage.ibm.com/hdd/support/table.htm

硬盘工具下载
http://www.storage.ibm.com/hdd/support/download.htm

Drive Fitness Test
http://www.storage.ibm.com/hdd/support/download.htm#DFT
可以用来检测硬盘坏道

Disk Manager
http://www.storage.ibm.com/hdd/supp...d.htm#diskmgr2k
DM 分区格式化工具-- 推荐使用

R31日立硬盘噪音的说明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3350.html
TP R31 - Hard Disk Drive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Diskette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3349.html
---------------------------------------------------------------------------------------------------------------------------------------------------------------------------------------

Rapid Restore PC for IBM 制作隐藏备份分区。
ftp://ftp.pc.ibm.com/pub/pccbbs/net...re/rrpc202b.exe

中文版:
ftp://ftp.pc.ibm.com/pub/pccbbs/net...e/rrpc203sc.exe
日文版:
http://www.xpointdirect.com/download/rrpc6209_2ja.exe
英文版:
ftp://ftp.pc.ibm.com/pub/pccbbs/net...are/rrpc203.exe
http://www.xpointdirect.com/download/rrpc203.exe

关于RRPC的介绍
http://www5.pc.ibm.com/ww/me.nsf/WW...256BE4006E11D2/$FILE/gk205873.pdf
RRPC官方的FAQ:
http://www.xpointdirect.com/ibmrrpc/RRPC_faq.asp

不破坏F11隐藏分区的重新分区方法。(中文)
http://www-900.ibm.com/cn/support/v...cId=LLCO-5774B2

F11隐藏分区恢复工具软盘
前提是没有破坏隐藏分区。T22, T23, X20, X21, X22, and X23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QDSS5.html

PowerBooster TP硬盘节能程序
http://www.storage.ibm.com/hdd/supp....htm#pwrbooster

Hard disk drive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diskette
硬盘Firmware固件升级软盘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1008.html?
CD-ROM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diskette
光驱Firmware固件升级软盘 适用于 380 390 570 600 770 i Series
http://www-1.ibm.com/support/manage...doc=MIGR-4G5RRG
Notebook upgrade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www.storage.ibm.com/hdd/support/nbupgrade.htm
笔记本电脑硬盘升级指南
如何在DOS/Win3.x, Windows 95, and OS/2下使用PCMCIA ATA设备(如CF卡 TypeIII硬盘卡)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YAST-3K9QLZ.html
PCMCIA ATA 设备检测初始化程序DOS版for老机器CF卡启动前试试用这个格式化CF卡
PCMCIA ATA Device Drivers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GCOR-3BUK6P.html
---------------------------------------------------------------------------------------------------------------------------------------------------------------------------------------
电池使用小窍门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PFAN-3QNQJN.html
TP 600/E - Battery Test
TP 600、600e、600x电池完全放电与测试程序。
This process may increase the life of your battery even after its warranty period. However, if it does not, you may need to purchase a new battery if your battery is over one year old.
???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PJN9L.html?
TP 600/E/X - Battery test utility diskette
电池测试程序软盘下载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PJN9Q.html?
---------------------------------------------------------------------------------------------------------------------------------------------------------------------------------------

网友:
-------------------------------------------
ThinkPad 技术支持中心
http://www.pc.ibm.com/support?lang=...nd=IBM+ThinkPad

在第二、三、四项中选择型号

选择左面Downloadable files链接有驱动程序与补丁。

Hints and tips 链接有使用技巧与故障处理。
---------------------------------------------------------------------------------------------------------------------------------------------------------------------------------------
Thinkpad Technical Reference

600系列
ftp://ftp.pc.ibm.com/pub/pccbbs/mobiles/600tech.pdf
770的
ftp://ftp.pc.ibm.com/pub/pccbbs/mobiles/770tref.pdf

Ted Selker 是他发明了TrackPoint ,看看他们正在研究什么.
http://www.almaden.ibm.com/cs/user/
http://www.research.ibm.com/journal...3/selkeaut.html

拆装体验-功能演示(中文)
http://www-900.ibm.com/cn/pc/tpcolumn/experience.shtml
很精彩的Flash 版 A30 A21 A20 R30 T23 BIOS设置演示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TPAD-SIMS.html
ATX系列Dock演示ASF movie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2164.html?
ATXRS系列内存升级操作指导,Flash版(日文)
http://www-6.ibm.com/jp/pc/memory/#
User's Guide
老机器的在线使用指导手册 365、380、390、560、570、600、760、770
http://www.pc.ibm.com/us/support/th.../tptechref.html

ThinkPad FAQ
关于外接麦克风无法使用的问题。
External microphone does not work properly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LWIK-3QZJKZ.html?
Using an external microphone for voice type dictation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PFAN-3UFTJF.html

关于外接PS/2键盘无法使用的问题。
How to use an external keyboard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PFAN-3S2LCY.html
ThinkPad keyboard/mouse Y connector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LWIK-3S2NKE.html
How to install the Keyboard/Mouse cable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YAST-3JWNS9.html
如何使用TP键盘上的内嵌式小键盘
How to enable/disable the embedded keypad on ThinkPads
1. Press the SHIFT+SCRLK(NumLk) keys to enable.
2. Press the SHIFT+SCRLK(NumLk) keys to disable.
ThinkPad Keyboard Customizer Utility
适用于TP A2*, A3*, R3*, T2*, T30, X2*, X30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4185.html
可以在TP键盘上设置一个键为Windows键(当然也可以自己改注册表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如果使用外接键盘,可以在外接的键盘上设置几个组合键,分别对应TP键盘上的ThinkPad, Volume Up, Volume Down, Volume Mute四个键

T系列(其它AXIRS 23567系列与其类似)Fn功能组合键用法
T2* - Function keys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KZRRG.html?
Fn+F3 关闭显示,按任意键或鼠标恢复.
Fn+F4 挂起(win2k中可自由更改)
Fn+F7 切换显示(LCD/CRT/LCD+CRT)
Fn+F8 切换屏幕拉伸显示模式(可实现DOS下640X480拉伸至全屏,不支持win2k/winxp)部分机型需要运行PS2命令C:\>PS2 F8 enable
Fn+F12 冬眠/挂起到硬盘模式,也就是STD,内存里面的内容存到硬盘上可以放心的关闭电源,下次启动立刻恢复到冬眠前的状态win2k/xp 需要IBM PM device driver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MIGR-4GXPEG.html?
Fn+PgUp 开闭ThinkLight 灯.
Fn+Home/end 条件LCD亮度.
Fn+F2 显示电池容量(需要运行Fuel-Gauge软件)适用于3/5/6/7等老机型.
Fn+F11 切换APM电源省电模式适用于支持APM的机型.
Fn+F1 TP701 进入bios设置.
Fn+F6 TP701 强制硬盘休眠
机场的X线检查机会损毁硬盘数据吗?
Use of airport x-ray machines on IBM ThinkPads
http://www.pc.ibm.com/qtechinfo/LWIK-3XJKCZ.html
ThinkPad AccessConnect中文版
http://www.51nb.com/soft/ACCESSTP-T2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