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usb怪问题

楼主(2009-08-18):
客户有台T42外接3G网卡鼠标不能 用,检查后发现通用串行总线有个USB驱动感叹号,从装主板驱动后重起正常,再重起就又不能用了,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现在只能用装好驱动用一次
主板

网友:
3G网卡的鼠标有没有专用的驱动?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南桥,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重装USB驱动,并且要跟新最新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吧。。。。不行就重新做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