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加电,屏暗淡且没有任何字幕,是什么故障呢?

楼主(2009-08-18):
屏暗淡且没有任何字幕,显卡是7300的,南桥是NF-430-N-A3的,显卡,南桥都换过,还是老样子?什么问题呢?
华硕

网友(2009-10-09):
显卡问题多吧。。。。

网友:
帮顶了..爱莫能助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机子如果是AMD的机子,都是座子问题

网友:
暗屏有时候能看到画面,只是很暗很暗,之前修过一台笔记本是联想 的,结果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2009-11-22):
这个机子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显卡就是北桥,一般显卡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为什么换SB而不是NB呢?楼主说的还不够具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