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1 EAA-89笔记本

楼主(2009-08-18):
机器配置 PM1.6      DDR2 512M  显卡集成   客户拿来说是用起的突然掉电了。接上电流表通电保负。拆开本本发现内存供电1.8V   N沟道8脚管子烧坏,《下管》。找了个 N沟道的代换。通电不保护但是电流到0.7A就停住。感觉是内存不过,《换了管子后测下管G极电压为0.22V电压不对啊但是有1.8V。控制芯片MAX8632E不知道正常不》。查北桥工作电压1.2V时发现给北桥供电的下管4422坏,D极和S极阻止只有几十欧。心想这下解决了撒,找不到原型号的找的个4362代。换上后电流还是到0.7V不过。郁闷。控制芯片是MAX8743。北桥供电应该是1.2V才对吧。现在只有1.03V。没换管子以前也是1.03V。CPU....其他供电正常。没思路了。

网友:
自己顶起。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