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测过gpu的阻值吗

楼主(2009-08-18):
各位大侠们你们侧过现在常用gpu vcc对地正常的阻值吗如7300 9550 6600等

网友:
我试过加焊完影驰6200A的GpU后测的核心1.5欧!!上机仍然点亮无烧~!!关机后就变回正常的8欧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

网友:
7600为5欧左右

网友:
7300gt  7600gs  7600gt  不低于0.003  会亮的
9550  最低遇到过 0.003  正常亮的
这个不能通论

网友:
我那块闪屏的7600gs只有3欧左右~~~我都觉得有点低了~

网友:
我的agp6600是7欧姆

网友:
不测怎么修卡。

网友:
希望大家多发几个好为以后修理提供宝贵经验我的两块9550阻值不同一块4欧姆一块2点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