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70 LOGO當機

楼主(2009-08-18):
今天修到一台ACER  TM370
問題點就如標題所寫LOGO當機
換了南橋一樣當機
請問誰有TM370的BIOS呢
論壇裡的有問題
解壓縮後才200多KB
燒錄後也不能用
希望能有哪位大大能提供一下BIOS
謝謝

网友:
大大你這不是這好方法
如果我能拆板子上的BIOS
就不需要來這裡求助了

网友:
有时做北桥也会好的

网友:
BIOS上官网上找啊

网友:
找一个同样的板,COPY一个资料啊

网友:
不行的话再换北桥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其它功能影响了

网友:
是945的北桥吗?是的话就该信信5楼的兄弟了。。。我这几天修了好几台机器就是945的北桥引起的

网友:
是915的北橋
官網的檔案無法直接擷取BIOS燒錄檔

网友:
压哈北桥看啊,我也遇见过开机当机的,压住就走,松了就当压了又可以走,呵呵很有意思

网友:
看看USB的时钟到南桥没?
当LOGO一般有几点:
1,南桥坏(最可能)
2,BIOS坏(较小)
3,USB CLK未到南桥(较少)
4,键盘等外设引起的
楼主按这几项去查应该会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