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美达S845E主板问题

楼主(2009-08-18):
故障现象:开机自检通过后,进入系统桌面时突然黑屏,机箱按电源开关和复位键都没有反应,死机;有时,进入系统桌面后运行了一会儿就出现前面的这种情况。电脑经常出现前述故障,无法正常使用。
开机箱检查发现:CPU附近一排电解电容泡鼓、漏液,拆除后用万用表量CPU电源对地的阻抗为9欧姆,去除CPU后阻抗变为45欧姆。
求教高手:主板出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先谢上!

网友:
应该是那些电容的问题,你上了U在那所以先前量的时候阻值那么小是正常的,之后拿掉U就变成45欧了。只要主板上U供电那不少于30欧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