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一直跳变

楼主(2009-08-18):
我的是一块液晶的电源板,输出时12伏,5伏,两个电压都在跳变2伏到8伏一直在跳,测了管子,电阻都正常,连那个IC TEA1533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请大家帮忙说说这种情况一般是那里坏的多。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换了 一般就好了

网友(2009-10-21):
先断开负载。
再看看电压稳定不
还不行就换电容   越靠近散热铝片电容越容易坏

网友(2009-11-25):
有没有可调电阻啊?检查下可调电阻吧。

网友:
把光偶换一换.看看了

网友:
负载过大会跳变 断开负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