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see主板通电就开机

楼主(2009-08-18):
一个hassee  g31主板通电就开机,不用触发。代码跑24,不开机,应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24应该往内存方向出发

网友:
楼上的,请教一下,你知道BIOS是什么型号的吗?
我想上面的问题应先考虑为什么自动开机先。

网友:
换内存,压北桥(如果可以正常,加焊北桥),刷BIOS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