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e开机花屏

楼主(2009-08-18):
华硕m2n-e,刷BIOS时提示失败,多次尝试开机只是光驱响2下后主板自动完全断电,诊断卡数字灯完全无显示,放置几天后开机居然又正常的开机成功,一直又用了个把星期,在一次正常关机后就再次出问题,开机一会就自动死机,起初大约开机2小时死一次,后来慢慢的严重,半小时死一次,到现在,连开机都极难,通电时候诊断卡数字灯经常无任何显示,偶尔跑到E5,或者04,反复完全拔掉电源插头再通电有时候又开机成功,但是过5-10秒自动花屏,多数时候花屏后过2-4秒显卡的部位会发出嘶嘶的响声。开机不成功必须拔电源才能断电,开机键复位键完全没作用。显卡没有问题,换过很多显卡都一样的问题。就是主板问题。内存也没问题,我更换过很多不同牌子内存。曾有一次在反复拔插电源时候闻到明显烧焦味道,但是断电后重新反复开机问题还是跟以前一摸一样,应该这次烧焦没别的影响。请问高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LZ去找专业的维修主板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专业二手维修业搞不定的。送维修站吧!是ASUS的通病。

网友:
是了,打电话给华硕总厂,居然问了产品序列号后,直接给发了个新的板子来,过2天把这个这个坏板寄回去,不过说来也怪,那东西放了半个月,又神奇的复活了,什么都没动过啊!!上个3000+外频能调到370,内存是金士顿DDR800,2G的。一头雾水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