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48c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8-18):
板上电。开机电压7V。
不触发。电压都正常。IO是KB3910SF没
,不知道怎么工作的,。下一步查哪也不知道了。IO 南桥晶振也有电压差。
下一步怎么查。求助高手师傅们给些意见。。谢谢
有点急。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看看是什么南北桥?我最近处理了一台FS18的机器,用的是KB3910的IO,FBM的桥,刚开始换IO就能触发,但隔天或装机后又不能触发了,就又换了一块IO,又能触发了。
折腾了好几天,今天更换了FBM的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