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1无待机,求助中

楼主(2009-08-18):
一台雷击过的IBM R31笔记本电脑,来时测电源适配器已坏,接可调电源看机器有待机电流,但按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拆机后发现接可调电源起电流0。17A左右,但3。3V和5V均不产生。按键角上也没电压,测量发现3。3V对地阻值只有16,测量发现南桥短路,更换南桥后,3。3V 5V对地均在80左右。1631 22脚有16V电压,23脚无开启电压信号。顺着23脚外找到一个三条腿的元器件,一脚接地,输入脚过一电阻和接地脚相连。输出脚接23脚。
现在问题有:一3。3V和5V对地阻值对不对,二23脚的控制信号是哪个芯片发出的。三此机器待机时有没有3。3V和5V。请熟悉此机器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此机1631的23脚由东芝芯片控制的,先查查东芝的工作条件,3M5M是由IBM芯片通过控制高低端场管产生的。重点看看东芝和IBM芯片了

网友:
谢谢回复,R31机器无TOSHIBA控制芯片,上面相关的芯片只有PC87392 M38857 82801CAM,电刷子也找不着了,所以才跑到这里求援。

网友:
东芝的应该是TB680几的啊, 怎么会没有呢,是他发出的控制信号到23脚的啊,

网友:
一个是TB 68XX 一个是IBM1999芯片  23脚和7 脚 28 脚信号都是经过这两个芯片 以及电源供电 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