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PL CPU电压不稳

楼主(2009-08-18):
一块七彩虹945PL主板,经常点不亮,点不亮的时候,诊断卡数字灯无任何反应,但CPU明显发热,开机键,复位键完全无效。必须拔电源重新开机。偶尔能开机,开机成功后能运行简单程序,但进WINDOWS要死机。在DOS下完全正常,设置BIOS时看电压检测,CPU电压在1.21--1.46之间波动,CPU是PD820.正常电压1.4V,用万用表检测主板电压,cpu电压是稳定在1.41,内存显卡所有电压完成正常,检查过CPU底座跟cpu,都正常,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电压检测所有正常,线路发现北桥到CPU底座的A31#脚的线有道划痕。 请高手指导啊。

网友(2009-10-21):
有划痕  先检查线有没有断。
不行换U试试

网友:
BIOS里电压不稳定 万用表测又稳定
估计是有电容失效

网友:
CPU附件的电感和电容查查可能有轻微漏电

网友(2009-12-16):
应该是U座的问题,我遇到过,结果加焊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