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得主板接口第9针与地线相通.

楼主(2009-08-18):
主板是这样的情况...接上电源南桥发烫....
无法开机.

测得主板电源接口第9针与地线相通(万用表二极管档响).   我的板并没有那个1117芯片有一个apl1087芯片..在主板上测这块芯片的右脚与中间脚相通(万用表二极管档响).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那个apl1087芯片损坏?  apl1087是不是稳压管?可以用其它什么型号稳压管代换?

网友:
这块板是不带网卡的..

网友:
表响不一定是短路还是得看数值

网友:
PCIAD14值是多少?

网友:
表响时阻直都差不多为0啦...一般是1左右...我的表不一定很精确..毕竟是便宜贷...

PIC AD14?第一次学修主板..还有很多术语不懂.是不是PCI插槽的第14个金手指的对地阻值?明天回公司拿板测下..

网友:
PIC AD14?第一次学修主板..还有很多术语不懂.是不是PCI插槽的第14个金手指的对地阻值?明天回公司拿板测下..
PCI AD14 是PCI插槽靠近北桥的那个边的第14个脚 也就是A边 对应的是B 打下他的阻值大体判断下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测了PCI插槽的A14脚对地阻值为0....这是不是意味着南桥挂了?我拿块正常板来测得PCI AD14对地阻值为290K左右.